求inventor2014以下版本工程图模板

楼主(2017-07-11):
求助高手,愧求inventor 2014以下版本工程图模板

网友:
模块光下载是没有用的,要在inventor的系统中自己设定的才可以用的,每个公司的要求也有点区别的。你可以上网上下载一个陈伯熊老师的工程定制的教程看看。我发一个常用的图片,你可以根据陈老师的教程按我发的图片自己做一个。具体怎样保存到系统中,随时可以调用,你可以看一下林巴赫的教程。

网友:
工程图的设定,一定要把你的三维模型的一些必要的特征数据带到工程图中,而不是你直接写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