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光阳极氧化

楼主(2017-07-11):
             如图描述,哑光阳极氧化后,这个面会是同一个效果吗,还是会有明显痕迹!!!阳极氧化不懂这方面的知识,求大神解答一下,铝棒是2A02的材质!

网友A:
看哑光阳极的时候喷砂的种类,如果不计较沙感,是可以做到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哑光阳极的时候喷砂的种类,如果不计较沙感,是可以做到一样的效果

表面不喷砂 不抛光  直接哑光阳极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不喷砂 不抛光  直接哑光阳极氧化

那做出来效果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好像阳极还分两种,导电阳极,非导电阳极,有点不一样,当然达到效果就行,用万用表测试。还有就是别人氧化的效果太差,出现分层,同一物件上呈现两种不同的颜色,氧化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