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才算非标件和标准件

楼主(2017-07-11):
就是在机械传动件中,像同步轮,联轴器,齿轮,胀紧套等产品,怎样才算非标件和标准件?除客户定制的产品外,是不是只要按照样本上的参数孔是预留孔的就是标准件,成品孔的都算非标件?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有现货的就是常用标准件,之前同步带轮,手册上齿数细分很多,但现货就那几种,其他都得定制

网友:
为什么要分的这么清。

网友:
自制件(自行加工生产的,无具体标准)
外协件(自行出图,委外加工生产的,无具体标准)
一般外购件(没有具体标准或标准不足以完全约束生产,但业内自成体系,约定俗成,可以直接购买的)
标准外购件(螺栓垫圈这种,有精确的标准的)

网友:
数量较大,并且可以互换的件就算是标准件
少量的,需要单独制作的零件就是非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