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回转密封求助,关于密封结构及油封的讨论

楼主(2017-07-11):
图1   油封(不带副唇)+V型圈密封

图2  倒置密封+油封(带副唇,未画出)

近来做密封设计,外界环境是金属的小颗粒,高速铣下来的金属粉末,切削液,主要为液滴还有雾状的。外界环境比较恶劣。

图1及图2是加工时的状态,重力方向向下。

图1是按一般设计来的,油封带副唇的密封,厂家不推荐。原因是密封效果不好,容易磨损。所以推荐我用V型圈(防水用)+油封(也能防水,效果一般)的结构,说是密封效果不错。

图2是我另外想的方案,油封放在里面,这样不直接接受切削液及粉尘,环境要好不少,减少了密封难度,所以不打算加V型圈了,加了油封的副唇。但是感觉会集屑(这个问题很重要)。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来聊下。

PS:以上是回转的,粉色的是回转体,黑的静止,白色的带着粉色的一起回转。回转线速度1m/s;

网友:
都可以,第二种相当楼主多加了道结构密封,不过防水性的确稍差。

网友A:
还是建议选用方案2,密封圈只有保证不直接与杂物接触才能保证能长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选用方案2,密封圈只有保证不直接与杂物接触才能保证能长期使用~

我也感觉2稍微好些,但是没有实际经验

网友:
铁屑多的话第一种方案的寿命恐怕成问题,第二种方案个人感觉要好很多。给楼主推荐一种适用于恶劣工况的密封形式,浮动密封。密封面完全是金属在接触,抗磨防水。但是价格会高一点,我感觉比较适合这里的工况,寿命会好很多。https://wenku.baidu.com/view/ea0c87c70c22590102029d15.html

网友:
做过类似的回转体密封产品,建议选用弹簧储能密封,一种新型密封方式。

网友(2022-04-07):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