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中间接头保护铜壳—整体成型

楼主(2017-07-11):
整体成型保护铜壳,法兰厚13mm,壳体部分2.5mm,整体成型,不存在任何焊接点。懂行的都说说吧

网友A:
冲压成型后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成型后精加工。

高度500 内径209

网友:
有可能是旋压

网友:
之前我们做过缩管模具,材质是304不锈钢,在缩管径的同时,长度会增加~

网友(2018-11-24):
我公司可以生产这个,用旋压工艺,一次成型,如果有兴趣,请联系我,郭先生,1876656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