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认这种是什么气缸,四面夹紧!

楼主(2017-07-11):
求认这种是什么气缸,四面夹紧!
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A:
没见过,有实际产品么?同问。

网友B:
不是四爪的气动手指?

网友C:
气动夹抓 下面的夹抓部分是自己做的加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动夹抓 下面的夹抓部分是自己做的加工件

应该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四爪的气动手指?

不是,带有四面导向的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有实际产品么?同问。

没有实物,所以 问问 论坛里面的而高手

网友:
气爪是有标准的,一般都要配合自己做的东西配套用的,抓取一类的机器人用的比较多。SMC,ATC都有的。也有其他国内公司做的夹头

网友D:
这种气缸,还是买SMC,高品质的好,特别是三爪或四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气缸,还是买SMC,高品质的好,特别是三爪或四爪

这种确实可以实现动作的,但目测不是同一个气缸,而且这种行程不够呀

网友E:
夹爪气缸,主要是取料时候使用的

网友:
速度围观  貌似以后能够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夹爪气缸,主要是取料时候使用的

没见过四面同事夹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