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检具测量壳体的尺寸

楼主(2017-07-11):
     图中黄色标示的两个尺寸是需要设计检具进行测量的。目前没有好的思路,还望社区里的大神提供一些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40+0.3公差很大了吧,用量块可以么,瞎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3公差很大了吧,用量块可以么,瞎说啊

不符合要求啊,现场用量块很麻烦的哦,设计专用的检具放上去直接使用最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符合要求啊,现场用量块很麻烦的哦,设计专用的检具放上去直接使用最好了

主要是7.2的那个尺寸,不知道用哪种方式设计检具可以测量的准确

网友:
这种型面检测的检具在截面设计时,都会留3毫米的间隙,然后拿3毫米的止通规去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