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异型孔向导里没有GB70.3,反而有2673这种不常用的

楼主(2017-07-11):
奇葩!奇葩!奇葩!

网友:
GB 152.2-1988紧固件 沉头用沉孔。
沉孔孔形都是可以一样的,再说那么多GB哪能都有。

网友:
确实如此,SW造型里面孔是最不方便的,特别是在选点上面

网友:
异形孔尺寸可以自已设定的呀。。。。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