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溶性切削液PH值检测

楼主(2017-07-11):
磨削加工(主要是加工SK2、SKH9、SKS7、SK5等材质)用的水溶性切血液PH值及检测周期多久?询问内容可能写的比较宽泛,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切削液相关的资料,主要是与PH值、及PH值检测周期的,谢谢

网友:
建议采用CY-SMC浓度控制仪器去检测:
网上找的参数如下:
1、 3.5英寸点阵高亮度液晶显示屏;
2、强大的控制功能,上下限控制,报警输出等;
3、内置4路开关量及继电器输出用来控制执行机构;
4、S485通讯输出,MODBUS RTU通讯协议;
5、自定义控制方式,清洗方式,自动清洗时间以及清洗间隔时间;
6、内置EEPROM,所有参数永久保存在主机,掉电不丢失;
7、内置传感器自诊断功能,可能的故障一目了然;
8、内置实时曲线,方便追溯历史数据;
9、内置USB2.0端口,数据导出非常方便;
10、内置4路继电器报警输出
11、标准以太网通讯接口:RJ45(选配)
12、嵌入式仪表盘安装,方便系统集成;
13、环境温度 0--50℃;
14、电源: 220VAC、50HZ ,功耗:≤10W;
15、紧凑型设计,外围尺寸仅为160(W)×80(H)×100(D)以及0.5KG重

网友:
国标中对合成切削液及半合成切削液的PH测定指出使用PH试纸但对检测周期并无规定。

网友(2017-12-14):
PH值与细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