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基准求教

楼主(2017-07-11):
关于制图基准,左面的六边形要和和基准A的轴线有对称度要求,基准符号可以直接写A吗?还是另一图标出φD做一个B基准?

网友A:
文不配图
两个都是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不配图
两个都是A

不好意思,更正了,劳烦再看下

网友B:
好奇怪,六方孔为啥要跟轴对称。楼主能透露下用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六方孔为啥要跟轴对称。楼主能透露下用法么?

不好意思没表示清楚,这是个六边形的轴,类似个传动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表示清楚,这是个六边形的轴,类似个传动轴

哦,我看错了,我觉得你第二张标的就可以啊,只是有六个面,其他四个面不做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看错了,我觉得你第二张标的就可以啊,只是有六个面,其他四个面不做要求么

六边形是按六角头螺钉的标注方式给的,第二图改的比较仓促还差了个e的尺寸。和同事的分歧主要是“多个视图能否共用一个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边形是按六角头螺钉的标注方式给的,第二图改的比较仓促还差了个e的尺寸。和同事的分歧主要是“多个视 ...

你这是铰制孔螺钉,六方和轴应该没有对称要求,多个视图是可以共用基准的
你这个六方轴和圆轴的对称,没经验,等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表示清楚,这是个六边形的轴,类似个传动轴

好的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C:
太好了,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2017-08-21):
引用 网友C:
太好了,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学而不精,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