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同步带轮选型问题

楼主(2017-07-11):
最近正在设计一款码垛机设备,在推包机遇到了一些问题,由于对同步带这方面不熟,选型一直不敢确定

输入参数:推包机线速度54m/min,推包小车(140kg)+重物(100kg),物体在水平不锈钢表面上运动,摩擦系数约0.3

电机选型:SEW底脚安装斜齿轮减速机,功率3kw,转速250r/min,扭矩115Nm (样册参数)

同步带轮:S8M高扭矩免键同步带轮,齿数44,材料S45C发蓝处理 ;同步带宽度40mm,材料橡胶。

电机选型按要求的1.5倍计算。请大神帮忙看下,我的同步带与同步带轮是否可以,请给点意见。

两轴中心距3259mm。

网友:
坐等大神详解

网友:
只选过3M的,不用详细计算,MARK下,等大神解释

网友A:
你负载比较重了,建议选大些稳妥,8M吧

网友:
查功率速度选型表

网友B:
按选型一步步推,谁也帮不了你
提醒的就是,S8M同步轮没问题,但带宽40感觉不够,同步带材料要用里面钢丝的,
*校核同步带受力
这么重的负载由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动,启停肯定是很慢的,加减速度要求高的话,需要换电机和减速机
*校核电机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负载比较重了,建议选大些稳妥,8M吧

S8M不就是8M升级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选型一步步推,谁也帮不了你
提醒的就是,S8M同步轮没问题,但带宽40感觉不够,同步带材料要用里面钢丝 ...

电机是没问题的,已经校核过了,主要就是在同步带上有疑问,我也认为40mm太窄了,可是不知道具体该给多宽。

网友:
选型没毛病,S8M是8M的加强型,比S8M更好的是R8M。详细可私聊我,头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没问题的,已经校核过了,主要就是在同步带上有疑问,我也认为40mm太窄了,可是不知道具体该给多宽 ...

       电机有个重要参数你没有给出来,(加速度)。你这个功率,我粗略看了一下,加速度应该在5m/s2左右。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比5m/s2大很多,建议你重新核算一下。同步带带宽小了。我1.0KW的用到50mm宽的。用的安全系数1.5-2.

网友(2018-06-13):
楼主最后选定了哪个方案?

网友(2018-11-20):
用软件给你计算了下,最少宽度50mm,你这个扭矩大,安全系数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