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取料问题

楼主(2017-07-11):
用气缸+中封式三位五通电磁阀+带弹簧的吸盘+接触传感器去实现高度递减的取料吗?原来是用电机去控制取料高度,现在安装条件不允许。不知道气缸这种方式可行吗。吸取的是一叠15cm厚类似A2纸的纸张,单张吸取。请教各位,多谢了。

网友A:
应该可行,我试过,至少一次是吸一张纸。
不过为什么要用中封的阀?

楼主:
一叠的高度是15cm,每次是单张吸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行,我试过,至少一次是吸一张纸。
不过为什么要用中封的阀?

我想的是初始状态是固定的。不知道兄台当时用的是哪种类型的?

网友B:
如果产品可以受压的话,可以选择弹性系数比较小的弹簧,行程超过15CM,气缸行程按照吸最下面那张来选,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产品可以受压的话,可以选择弹性系数比较小的弹簧,行程超过15CM,气缸行程按照吸最下面那张来选,应该 ...

感谢。产品是耐压的。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初始状态是固定的。不知道兄台当时用的是哪种类型的?

为了初始位置固定,应该不一定用中封阀,气缸收回每次位置肯定是一样的
类型是指什么?吸盘,我就随便拿的吸盘,接上真空泵试的,你需要缓冲,看看是用带缓冲吸盘,还是自己做缓冲

网友C:
这样气缸硬冲到纸上会导致吸盘受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气缸硬冲到纸上会导致吸盘受损的

调节气缸速度,吸盘上也有缓冲弹簧,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方案完全可行

网友:
气缸不需要中封也没问题

网友D:
你这种情况通过控制进出气的压力大小保证 “下取时不过压损伤工件,上搬运时可以顺畅进行“”就可以实现递减取料,而且只要气缸行程够,料随便多厚。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可以边尝试边优化!

网友E:
看下这个行不?就是普通气缸加普通电磁阀再加直线轴承和吸盘,靠下面的自重实现递减,前提是一叠纸从上往下取,这个里面感觉比较麻烦的可能是如何一张张取吧!仅供参考哈

自重

自重

网友F:
让吸单张纸的小吸盘跟高压气抗争???不觉得也太可怜了吗?

把气压降低就可以?

15cm的高度差,吸最上面的纸张和最后一张纸所需要的时间差得多大啊?越往下走越急死人的吧。

找纸张高度,用一个大面积的顶板,吸盘从这个顶板漏出一丁点就好多了吧。

还是先问一下楼主:打算每分钟取走多少张啊?

码垛盘做成升降也不花多少钱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让吸单张纸的小吸盘跟高压气抗争???不觉得也太可怜了吗?

把气压降低就可以?

感谢感谢。一分钟15张左右。老哥的意思是在吸盘上面做一个硬限位,不会伤到吸盘,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这个行不?就是普通气缸加普通电磁阀再加直线轴承和吸盘,靠下面的自重实现递减,前提是一叠纸从上往下 ...

感谢感谢。是个好方法。主要就是在安装尺寸上的问题了。纸张分离这个没问题,因为每张纸上有别的东西,之间不会相互吸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情况通过控制进出气的压力大小保证 “下取时不过压损伤工件,上搬运时可以顺畅进行“”就可以实现递 ...

感谢。也可以通过调节传感器的高度,让下压的停在一个合理的位置。

网友:
我看可以,原理是可以通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一分钟15张左右。老哥的意思是在吸盘上面做一个硬限位,不会伤到吸盘,是这样的吗?

不是"吸盘上面做一个硬限位",而是气缸带动限位板,吸盘装在限位板。

网友:
纸张,纸箱是透气的,真空洗盘需要持续提供负压,气缸的话这面以前因为材料不能受应冲击,用过溢流阀或单气路调压

网友:
无毛病,常见的结构

网友:
气缸下面接带弹簧的风琴吸盘,弹簧的长度150+,气缸行程15+,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
下面一张不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