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传动件的生产工序过程

楼主(2017-07-11):
请教下各位专业人士,同步轮,齿轮,联轴器,胀紧套等的生产工序及工艺是怎样的呢?能否解释得详细些,我在网上搜貌似搜不到准确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按产品名称挨个去网上搜视频,基本上都有的。

网友:
你不是一线技术员,所以你不懂,没有图纸告诉你也白搭

网友(点评):
对的,有些精度不一样,工艺也差很多。

网友:
光齿轮的加工工艺就分为插齿和滚齿等,其它零件的工艺业都很复杂,都是一言难尽的玩意,所以,楼主还是多看书,看视频,最好到工厂多接触一下这些加工工艺

网友:
两条路:一,通过互联网问问度娘及视频;二,找个对口的机加厂实地考察学习。

网友:
你只要分清它的作用就行,细节看了也不懂

网友:
同步带轮简单的说一下吧,主要工序是有:下料,车削,滚齿,表面发黑处理等,最后车床上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