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管螺纹问题

楼主(2017-07-11):
为什么卫生级管件,如 90°弯头  3/4'' 外径是19.1   。而隔膜泵 3/4'' 出料口  内牙直径大概 25左右 。 我想问的是 怎么两个6分英寸,大小不一样。?

网友:
螺纹形式不同吧

网友:
是不是标准不一样?

网友:
3/4在25左右是正常的,19.1不是1/2的吧

网友A:
1. 英制長度單位 1"(英寸)=25.4mm,所以 3/4"=25.4/4*3=19.05mm

2. 隔膜泵 3/4'' 出料口  内牙直径大概 25左右,那是管螺紋的規格,是PT 3/4" (錐度的)- 14牙/吋,或是 PS 3/4"(平直的),
    公稱外徑 26.44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英制長度單位 1"(英寸)=25.4mm,所以 3/4"=25.4/4*3=19.05mm

2. 隔膜泵 3/4'' 出料口  内牙直径大概 2 ...

你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