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二的工件可以铣削加工

楼主(2017-07-11):
这个图纸是一种双导程的外螺纹,使用车床加工之后,需要加工中心做扣头加工,去掉入头、收尾的毛刺,防止划伤手或者连接的工件。

客户提供下图这种工件有点难度吧,琢磨半天没想出来如何用车床来加工,入头是个问题,初步确定是用加工中心铣削出来的,各位社友看看是不是这样加工出来的呢??欢迎推荐工艺

网友A:
数控车也是能做的

网友B:
用的车铣床?

网友C:
宏程序会不,,,,,数控车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宏程序会不,,,,,数控车可以的

宏车牙没有问题,但是楼主所说的入头问题, 数车用宏的思路还请赐教

网友D:
这种应该是三轴加工中心铣出来的~

网友E:
双头的?M89.5太非标了吧
有成型刀,万铣就能干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宏程序会不,,,,,数控车可以的

入头 问题,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和圆柱凹线凸轮有的像,我们在加工中心做的。一般没问题,

看来加工中心或者四轴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也是能做的

图一可以做的,但是图二似乎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车铣床?

第二个零件没想好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宏程序会不,,,,,数控车可以的

梯形螺纹使用宏程序加工的话,是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应该是三轴加工中心铣出来的~

第二个零件是可以的,但是第一种最好用数车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头的?M89.5太非标了吧
有成型刀,万铣就能干

成型刀是可以干出来的,但是有震刀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入头 问题, 请赐教

扣头就是用铣削把螺纹的入头毛刺去掉,可以走一个漂亮的圆弧切入切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入头 问题, 请赐教

主轴不带编码器的不要折腾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一可以做的,但是图二似乎有点问题

图二  车床 应该也可以干。三段G32连续加工     我们加工没退刀槽的反丝螺纹,没有用反转反刀。正转从底面向外加工就是用两个G32 处理入头问题。  突然想起

G32大外圆 外面入头
G32 平车
G32 大外圆 外面收尾

网友:
貌似我没看懂图纸,图纸上明明是突出来的外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不带编码器的不要折腾了。

对啊,不带编码器的就不要折腾了

楼主:
图一是凸出来的螺纹,图二就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二  车床 应该也可以干。三段G32连续加工     我们加工没退刀槽的反丝螺纹,没有用反转反刀。正转从底 ...

有空晒个简易图纸研究研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空晒个简易图纸研究研究

假设外圆50, 端面-5     开始加工    G0 Z-5.0
     X50.5
  G32 X49.0 Z-8.0  F10
G32  X49.0 Z-52.0  F10
G32  X50.5 Z-55.0  F10
   ~~
    没有考虑刀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设外圆50, 端面-5     开始加工    G0 Z-5.0
     X50.5
  G32 X49.0 Z-8.0  F10

刀宽在对刀的时候已经考虑进去啦

网友H(2017-08-14):
这种应该是四轴加工中心铣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应该是四轴加工中心铣出来的

四轴车削中心也可以

网友I:
这个要宏程序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宏程序方便

宏程序是方便,但是前期的编程的工作很繁琐

网友(2018-01-04):
都好专业啊,机械小白,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