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和蜗杆如何配合

楼主(2017-07-11):
请教一下,斜齿轮和蜗杆啮合的条件是什么, 如何计算传动比, 谢谢。

网友:
详见机械设计

网友A:
那么的配合条件如下,摘自设计手册齿传动章
普通圆柱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要选择正确。
1 模数m和压力角α,要相等.m1=m2,α1=α2
2 蜗杆的分度圆直径d1。为了限制蜗轮滚到的数目以便标准化,规定了一个比值q=d1/m。q称为蜗杆的直径系数。不用标准刀具加工的不受此限制。
3 蜗杆头数z1,通常为1,2,4,6
4 导程角。q和z1选定后导程角也就确定了。
5 传动i和齿数比u
6涡轮齿数z2
7标准中心距a=0.5(d1+d2)=0.5(q+z2)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的配合条件如下,摘自设计手册齿传动章
普通圆柱蜗杆传动的主要参数要选择正确。
1 模数m和压力角α ...

好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