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被困扰很久的问题

楼主(2017-07-12):
       两块板之间用螺丝固定时,打螺纹孔我喜欢用自适应来做,我设置的自适应孔颜色是淡绿色,如图,表示适应好了,上层孔位位置变动,螺纹孔也会跟着变动。

      但是有时候会适应不来,会变成深蓝色,如图

      这时候上层孔位位置变动,螺纹孔不会跟着变动,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出现,很烦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你这电脑屏幕进油了吗!!!!

网友B:
打螺纹孔我喜欢用自适应来做?【那您可就是自讨苦吃了,嘿嘿。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脑屏幕进油了吗!!!!

我也很想这么问,哈哈

网友C:
是不是孔位点的基准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螺纹孔我喜欢用自适应来做?【那您可就是自讨苦吃了,嘿嘿。没别的办法了?】

陈老师,主要是我做非标,很多时候板上孔位需要根据板上固定的零件来确定的,不用自适应来做孔实在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脑屏幕进油了吗!!!!

不是屏幕进油,只是一种材料表面属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孔位点的基准没设置好?

孔位点的基准指的是?能详细的讲一下吗

网友D:
lz把螺纹孔 特征 锁住了吧!

那2个锁头 图标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把螺纹孔 特征 锁住了吧!

那2个锁头 图标是啥意思

跟螺纹特征并没有关系,螺纹特征没有锁,那两个锁应该只是锁定了草图的位置(意思是虽然没有跟上面的板自适应,但是孔的位置还是锁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陈老师,主要是我做非标,很多时候板上孔位需要根据板上固定的零件来确定的,不用自适应来做孔实在是很麻 ...

这些“板上固定的零件”,没有孔位参数可以引用吗?

网友:
這界面看得頭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板上固定的零件”,没有孔位参数可以引用吗?

孔位参数引用?我去学习一下,inventor刚用不久,很多功能还不是很清楚,谢谢老师的提示

网友E:
不能赞同完全摒弃自适应的观点,任何一个成熟的3D设计软件都有类似的特征link功能,完全放弃不用,无疑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工作量。
像楼主的例子中,有什么方法比使用自适应打螺纹孔来得迅速
至于出现失败特征,估计是建立自适应后对前一特征进行过修改,比如倒角什么的
个人拙见,请勿较真
不过有的时候确实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比如装配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自适应特征出现的错误可能会令人崩溃
记得有次用Solidedge画一个带盖子的装配,盖子打开一个角度以后。。。。不想回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赞同完全摒弃自适应的观点,任何一个成熟的3D设计软件都有类似的特征link功能,完全放弃不用,无疑会增 ...

自适应,概念上当然是很好的东西,就像中国目前的电动汽车一样。

软件的研发者自己都没搞不清楚自适应的数据处理上该注意什么的现在,我还是离这个东西越远越好。

至于“完全放弃不用,无疑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工作量”,我目前为止(还包括今后起码五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为什么?你自己也说了Solidedge所谓"同步建模"带来的阴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能赞同完全摒弃自适应的观点,任何一个成熟的3D设计软件都有类似的特征link功能,完全放弃不用,无疑会增 ...

任何一个成熟的3D设计软件都有类似的特征link功能?【没看懂,这个Link功能是啥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任何一个成熟的3D设计软件都有类似的特征link功能?【没看懂,这个Link功能是啥意思?】

比如solid works的柔性装配,跟inventor的自适应可以说是相仿的东西。
从本质上来讲,inventor自身的螺栓链接甚至UG的wave几何链接器,我觉得跟自适应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跟自适应的思路都是一样的?【这个思路是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比如solid works的柔性装配,跟inventor的自适应可以说是相仿的东西。
从本质上来讲,inventor自身的螺 ...

我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您能赐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您能赐教吗?

陈老师这么讲我心里感觉很惶恐
接触inventor说的上是因缘聚会,使用时间也只有半年左右。两个月前参加了个比赛,由于主管方指定使用inventor,所以特地从网上找了些这方面的学习资料,其中受益最多的就是陈伯雄老师的视频课程,还记得当时问过一个天圆地方的钣金画法
论坛中高人很多,尤其陈老师在某种意义上算的上是我在inventor方面的启蒙老师(虽然视频没花过钱^_^),更是不敢班门弄斧。不过论坛的目的就是方便大家自由交流,所以就说说自己的想法吧。
说到inventor的自适应,我感觉它的主要用途不在产品设计上。设计一款产品,为了后续版本变更的方便,有很多的的方法可以进行部件关联。全参太耗时间,inventor的衍生和solid edge的零件副本就很方便。不过在这半年使用中发现,自适应有它独特的优势,就是在装配关系明确但位置模糊,特别是做运动动画时真的很方便,我看看能不能传个动画上来

网友:
图片中红铜色的蝶形弹簧开口角度很难计算,但是装配关系很明确,使用自适应装配可以省去很多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