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W画花键轴的渐开线外花键

楼主(2017-07-12):
怎么用solidworks画花键轴的渐开线外花键

网友:
用纸,笔画个草图说明一下你要什么样的吧,这样干巴巴的一句话也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渐开线的花键?先画齿轮,或先cad里画好

网友:
用二维图的工具画好你需要的参数,保存dwg,然后sw打开为草图,最后拉伸

网友(2018-05-23):
回答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