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工件有什么好的量产方法吗

楼主(2017-07-12):
         画工有限大家见笑, a3料 同轴度要求0.02. 一头公差100 (0.-0.02 )一头公差102(-0.030 -0.045)。 大家有什么好的两侧工艺共享下么。

详细的情况请看此帖:http://www.cmiw.cn/thread-489106-1-1.html

楼主:
现在手头只有普车

网友:
多大台阶

网友:
普车速度再快也只有那么快啊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零件材料,硬度要求,粗糙度要求,轴向尺寸,现有具体设备及刀具等等。这些都没有,你让大家怎么回答你

网友:
最大外圆有多大?有没有公差?什么材料?具体有多少量?

网友:
以后没条件不清楚的真不愿意回。有心无力。

网友A:
建议采用数控车削加工了

网友:
尺寸不全,有批量吗

网友:
用类似于做链条转销的机器,做模具,用线材可以打出来

网友:
批量大,不如改进工艺要素,精密锻好后粗车后,直接上磨

网友:
普车的话,需要看机床的精度怎么样,跳动在0.01mm以内的话,可以车削右端后,再夹持右端加工左端

网友(点评):
这么小的东西用普车?????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毛坯加长,两头打顶尖孔,一次加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采用数控车削加工了

数控加工这么小的量,也不好加工啊1————这个直径尺寸要求2丝偏差有点难,我们做个4丝偏差的

网友:
尺寸不全,但是看大概,想提高效率:1、毛坯上着手,冲压成型等:2、批量大的做专用工装,要合算下成本

网友:
冷镦,压铸

网友:
锻造出毛坯,留出余量上数控,这样批量可以得

网友:
同轴度0.02,你2头车完 掉头时候要用百分表测量,到时候还不准,这个100  跟102的公差一般的对刀不准不容易保证,数控车或者做一个专用夹具

网友:
那个你备料 是200的圆钢 可以数控车出来,那个同轴度0.02要用百分表测量
最好加顶尖

网友:
双顶,驱动顶尖,一次成型

网友:
双顶,驱动顶尖一次成型,很容易保证这个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