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一贴 同轴度批量加工

楼主(2017-07-12):
刚才发的帖子没上传图纸让一些好心人浪费了时间 抱歉啊。  材料是45#
 现在手头有只有普车。刀具都是普通的车内外圆的刀具。夹具就是普通的三爪。 我们目前的加工方法是现做102和200的尺寸做出来掉头车100的尺寸.目前效果就是有圆柱有推拔平面也有推拔。垂直度和 同轴度都不能做合格。

网友A:
毛坯是啥样的,棒料有点废料费时,不掉头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坯是啥样的,棒料有点废料费时,不掉头做。

普车,卡盘,只能是不二次装夹了,一次加工完成再切断。还要看你这个普车本身精度怎么样。
或者做个专用工装。

楼主:
目前我们自己讨论出来的方案是 毛坯加长10个。做个工艺台阶。夹好后两头顶尖顶住一道工序做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们自己讨论出来的方案是 毛坯加长10个。做个工艺台阶。夹好后两头顶尖顶住一道工序做下来。

1.不用这么麻烦,先把右边φ102和φ200尺寸加工到位,右边粗车端面,方便加工孔。做工装。2.工装以φ102和大台阶端面为基准,上车床打表校正,可大批量加工左边尺寸。

网友:
按楼主目前的做法,同轴度超差不奇怪,
但是垂直度和基准B是一刀下的,如果还保证不好,就应该检查机床主轴了,200大的端面,0.02垂直度,对于稍差点的普车来说,确实有难度,
楼主先检查一下机床,再按后面提出的工艺再试试,如果有量,还是上磨床好一点。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102的尺寸和100的尺寸都不是很能保证。我算了下cpk是负数的,虽然说是试制产品,但是这个cpk实在是低的没边了。现在是准备做加长毛坯 做工艺台阶 顶尖顶住 一道工序做下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产品的结构对于坯料的消耗量较大,是否可以采用分拆组合的方式。

网友:
100的尺寸,0.015和0.02的公差,应该是5级精度了吧,普车上批量做的话,还是很考验机床精度和技术的,建议考虑磨床精加工。

网友:
这种精度用普车,废品率不会低

网友:
粗车留余量,两端打顶尖孔上磨床磨。

网友:
锻造毛坯再加工

网友:
增加个工艺台阶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一定可以保证两个外圆的同轴度的

网友:
单件就耗一点时间,普车做吧,批量用普车真心慢,精车的时间,足够外发磨床磨一刀了, 或者数控精车一刀

网友:
粗车-钻孔,攻丝-精车一刀下

网友:
那个中间法兰注意会不会碰刀 ,注意你的刀柄刚性

网友:
你的设备想做到图纸的精度太难了,做几个样板还可以,量产做不好

网友:
真没看出这活难度在哪?难得本来是数控干的活,你非要普车,普车还有锥度,R角就够普车吃一壶的,而且工艺也不对,图纸明明白白告诉你,以左端为基准,你非要先做右端面,此一错也,1.6的粗糙度本来数控就可以达到,你还准备磨?磨床不要钱吗?公差也在可接受范围,准确的说,这活就是一个基础加工的活,
工艺如下,普车开粗,留1-1.5量。
数车加工左端面,大外圆至尺寸,
掉头软爪夹,别告诉我软爪不行,只要卡盘好,1丝都能保证,差的3丝左右吧,不放心可以打个表,
车至尺寸,就这么简单。呵呵

网友:
工艺有问题,说了100外圆是基准,不能最后车削。

网友:
最经济实惠,最普通的方法,粗车各尺寸,外圆与200法兰长度留0.5mm余量,总长到位!三爪车一顶尖双顶,精加工各尺寸!由于被车外圆与法兰距离太大反车刀具刚性会差,建议鸡心接头加双死顶尖加工,可以掉头车,和磨床一样!

网友(点评):
这个精度,边车边砂纸砂吧!

网友:
难点应该在垂直度上,这个是机床的死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