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在拆卸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7-07-12):
若电机运转时,潜水泵产生“咔噔”声,周期与转速成正比,并且用手转动转子时感到费力,这是由于轴承滚道上有点涩或有撕脱现象;若轴承内发出断续的“哽哽”声,用手转动转子时有不确定的死点,一般是潜水泵滚珠架损坏、内圈破裂或滚珠破碎。京博云商提醒遇到上述情况,必须更换轴承,以免造成更大损坏。
潜水泵在拆卸前,应在前后端盖与机座的合缝处打上记号。以便修理后按原样装配,才不致造成装配误差而引起转轴不同心;在拆卸潜水泵的叶轮和轴套等部件时,应注意,千万不能硬打硬冲,可用热胀原理,边加热边轻打或用“拉马”等工具来取下。
绕组烧坏应分析原因(过载、卡泵、缺相、漏水漏电短路等),在拆卸潜水泵电机绕组时,不要使硅钢片翘起移位及起毛刺等现象,以免在组装新绕组敲“喇叭口”时引起接地或短路故障。重绕新线圈时,漆包线和绝缘纸一定要选用正规厂家生产的,因潜水泵电机的耐热等级一般为E、B级。一定要注意与其耐热等级相对应。绝缘纸的厚度要足够,并要垫插到位。绕组下线时,注意不要使线圈擦刮定子铁心,也切忌用划线板反复划线。

网友:
检查潜水泵轴承:检查电动机部分的上、下轴承,若发现磨损或间隙过大,须及时更换新轴承,严禁“带病”凑合使用。检查方法如下:
  若电机运转时,潜水泵产生“咔噔” 声,且周期与转速成正比,且用手转动转子时感到费力,是轴承滚道上有点涩或有撕脱现象;若轴承内发出断续的“哽哽”声,用手转动转子时有不确定的死点,一般是潜水泵滚珠架损坏、内圈破裂或滚珠破碎。遇到上述情况,必须更换轴承,以免造成更大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