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结构比较合适

楼主(2017-07-12):
想把这种类似于抽屉的钣金件,用三轴机械手以次从最上面放进去抽出来(小岳岳说的上-中上-中-中下-下),这个抽屉和机械手怎么设计比较好

网友:
机械手模仿人的动作最好,为此用抓子手

网友:
抽屉外侧设计点方便机械手抓取的工装

网友:
机械手末端做一个像升降车那样的铲子,盒子像木箱下面留个插脚的地方呢,可以么

网友A:
个人意见,用吸盘拉,拉出一半有个拖爪伸出拖住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用吸盘拉,拉出一半有个拖爪伸出拖住下面

没有气

网友B:
你这个抽屉侧面有没有把手之类的,可以用机械夹爪抓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抽屉侧面有没有把手之类的,可以用机械夹爪抓取的

没有,现在就是不知道抽屉怎么设计比较好

网友:
抽屉上带孔,机械手上带钩,直接钩出来,它们之间接触最好弹性接触,抽屉要能保证开关均能限位,同时要有传感器检测开关状态,机械手上再带夹爪,有钱没处用啊。

另外,如果机器人的作用仅仅是开关抽屉,那用几个气缸就能实现,不比机器人简单和省钱?

网友:
如果能用磁铁,可以考虑用电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