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标准件吗?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7-07-12):
如题,找不到标准的只能自己出图纸做了。。。

网友:
一个套而已,不是标准件,看看材质,自己车一个吧,如果要求严的话,用内、外径千分尺分别量一下尺寸

网友:
这个好像轴承用调整环,自动化用零件样本上可以找到,数量大可以找标准件,想价格便宜去某宝订购

网友:
是一个垫圈吧,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
轴向定位的套

网友:
轴套吧,跟螺纹套类似的作用

网友:
这种建议淘宝网上找一下,有非标定制件的,自己做小批量,成本会比买来的高

网友:
X宝上的,直接有,见下图,便宜。

网友:
某宝上找啊,输入“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