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电机组合齿轮来低频率摇动婴儿

楼主(2017-07-12):
LZ不是学物理的,只是隔壁计算机的小白做个小项目问点理论力学问题

主要是对电机的选择上犹豫不知道选择什么型号的,什么功率的
根本问题是,我并没有学过大学物理,理论力学功底很贫乏

正题

我需要做一个智能婴儿床的项目,需要用到摇床功能,大概需要低功率的电机平行于地面摇动一个重量大概稍低于120N的力,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下在材料选购上面应该如何选择??由于我知道塑料的齿轮来限速电机的话很容易坏,有没有推荐便宜点的金属齿轮,小女子万分感谢。

或者说告诉我怎么算,不要告诉我去翻大物,这两天写项目计划写到这里卡住了。

网友:
摇啥摇,得先有个娃才行。可以考虑和你先生一个

网友A:
你这个工况受力就120N,负载力比较小,普通直齿圆柱齿轮就能满足,模数1M就够了,分度圆直径需要根据机构运动情况再定。

网友B:
其实你就留口饭这儿的人吃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就留口饭这儿的人吃吃吧

哈哈哈,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工况受力就120N,负载力比较小,普通直齿圆柱齿轮就能满足,模数1M就够了,分度圆直径需要根据机构运 ...

大概控制床板轻微的左右摇动或者是平行于地面晃动,对于这样受力的电机有推荐型号系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工况受力就120N,负载力比较小,普通直齿圆柱齿轮就能满足,模数1M就够了,分度圆直径需要根据机构运 ...

恩??我发现我发出去的回复都看不到的???

楼主:
那对于受力的电机如何选择呢??刚刚在知乎上面看到有人说曲柄连杆的推荐代替齿轮

网友:
买个摇窗电机机构。。。。

网友:
直接买个减速电机即可,不需要考虑什么齿轮。

网友:
商店门口的摇摇车 不行吗

网友:
先确定摇床的结构布置,确定好输入输出机构,然后再进行计算、分析、选型,
你说的120N的力,要确定具体的受力点,搞清楚力臂和扭矩,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噪音要小

网友:
减速电机更方便

网友:
速度要慢

网友:
参考一下摇臂风扇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隔行如隔山,让机械专业的做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对于受力的电机如何选择呢??刚刚在知乎上面看到有人说曲柄连杆的推荐代替齿轮

摇摆很多种,你要的哪样的?
曲柄连杆的冲击(就是常说的顿挫)会相对明显
齿轮要便宜淘宝上,五金市场上慢慢找

受力选电机跟大学物理没关系,你就用下面公式好了:
P = T * n / 9550
或T = 9550P / n

曲柄滑轨

曲柄滑轨

曲柄连杆

曲柄连杆

水平

水平

转动90°

转动90°

网友:
看看海盗船的结构,

网友:
频率问题,或转速问题,找合适的传动比

网友:
这个不错  边走边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摇摆很多种,你要的哪样的?
曲柄连杆的冲击(就是常说的顿挫)会相对明显
齿轮要便宜淘宝上,五金市场 ...

选电机一直是我的困惑   文化不高  不知道怎么计算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