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测量问题

楼主(2017-07-12):
       需要测量这种手动封膜机的工作压力,工作时下面装载着微孔板的工作台竖直向上运动,与上面的一平板挤压,现在要测量挤压力,实验室的拉压测力计放不下,前辈们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手动封膜机

手动封膜机

网友A:
设备底下放个电子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底下放个电子秤

没太理解nide 说法,我要测看到的微孔板水平运动上去与上板(不可见)挤压的压力

网友B:
中间放个力传感器可以么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

网友C:
用压力测试纸可以测出大概的压力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压力测试纸可以测出大概的压力范围

我了解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放个力传感器可以么

我找找,谢谢,实验室就一个拉压测力计

楼主:
想到办法了,找两根弹簧一根放进去压,记下变形,另一根用测力计产生同样的变形。。。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那种压力传感器可以使用,拉压方式多种选择~

网友:
放个传感器靠谱,放电子秤还有误差,还得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