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内螺纹止规不能止住?

楼主(2017-07-12):
大家好,如图,M6的内螺纹我们是用丝锥在台式攻牙机上攻的,底孔直径5,零件材料45号钢。结果有些零件止规止不住,请问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7-7-14 07:56):
以后要怎么样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A:
估计是底孔大了,牙薄了,
和设计者商量一下,螺纹变大,或者用螺纹套,
或者把空焊住,重新打孔
底孔刀换吧新的,重新测一下底孔大小
不知道怼你有没有用,以上是我的愚见,
还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1,手工攻牙容易攻大
2,底孔出来也要检验,保证底孔
3,丝锥没问题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底孔大了,牙薄了,
和设计者商量一下,螺纹变大,或者用螺纹套,
或者把空焊住,重新打孔

焊了打孔就没法攻丝了,焊接温度太高,相当于给零件淬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焊了打孔就没法攻丝了,焊接温度太高,相当于给零件淬火。

看图应该没有方向性,焊后换个位置,应该可以吧

网友:
你这个产品壁厚只有5.5,太薄了,而且是圆弧面,会对止通规的检测产生影响;一般我们零件上底孔5.2,你打5.0应该是没问题的;还有一种可能是用攻牙机攻的时候,发生扭曲,导致攻丝产生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应该没有方向性,焊后换个位置,应该可以吧

我的意思是以后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而不是要返工这批产品

网友:
你的攻牙机是悬臂的,还是像台钻一样的,其二你选择的丝锥,你找下规律,看看是不是新丝锥的时候容易产生这种现在。我推荐你使用螺尖丝锥。

网友:
普通的丝锥出销不稳定,有时候会卡,卡了以后就容易止规止不住,螺尖丝锥他是下排销,出来的铁销是连起来的,所有会好很多。你可以试试。不过螺尖的要比普通的贵几块钱一支。

网友:
45钢 M6螺纹 钻孔5.2 到4.8不知道你那个测量工具是什么标准的。这个零件要求特别高需要检测螺纹,一般的三次攻丝没什么问题

网友:
吃瓜群众

网友:
将底孔改小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