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料机构,拨片的轮廓优化设计

楼主(2017-07-12):
现在有个拨料机构,4个拨片360°均布,工件每到位置后,拨片就会把圆棒型工件往前推移100mm左右距离(100以后2边有滚珠护栏的摩擦力限制跑远)之前的设计会偶尔出现把工件往上打飞或者往下压变形(不同批次工件直径是变化的)

由于拨片推动圆棒的过程不是瞬间击打的,有一个短暂的推动,所以想把拨片的轮廓做一个优化设计:
  • 在拨片接触工件的过程(大概推动距离10-20)中,始终保持在圆棒中心位置附近

目前只能用比较笨的方法,3D里转一个角度看拨片相应跑到哪里,希望有大神指点下,看有没有什么曲线,类似渐开线那样可以直接参考的

网友:
用变导程螺杆。

网友:
不可能除非你的拨片可变形。

网友:
做个轨迹滑槽试试

网友:
拨片是软性弹性材料吗?或表层黏贴软胶或毛刷。

网友(点评):
现在主要防止往上费,往前飞是无所谓的,所以关注点是击打的角度而不是冲量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拨片转动过程中矩形框内轮廓的法线方向一直不变吧

网友(点评):
你说的最准确,确实希望法线一直水平,但好像不好实现,所以我要求接触点始终保持在圆棒中心位置附近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的简单一点,把推杆前段做成弹性的,比如橡胶或者弹簧,吸收一部分冲击以防止瞬间冲量过大,击飞或者变形,一点建议

网友:
首先这个拨片的结构一定要有刚度,才能保持每次的产品移动状态稳定;其次其结构形状是否可以用模拟出形状结构~

网友(点评):
靠模拟挺累的,虽然我现在就是这样做,无限逼近

网友(点评):
材料是8mm的铝板,还可以

网友:
不同直径你拨后的距离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距离不同没关系,关键是拨的时候不往上甩

网友(点评):
看了,感觉主要用于平时收起来,到一定角度时拨出 并不是我要求的拨片接触法线尽量水平(靠近中点)

网友(点评):
咳。。。你歪着脖子看,就有了啊。。。

网友(点评):
mech lib里面我也一直看的,绿色扇面是靠下面走一个凸轮槽轨迹的时候实现自转的吧 这个结构用的话改起来挺大工程的,所以想知道能不能只改变叶片轨迹就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737&highlight=wind

不只你,很多很多朋友看MechLib,就好像看无厘头电影一样,看的是热闹,好,妙。。。然后就没了。

很多人想下载下来存着。社区里已经给你存着呢,再拿下来不是多此一举吗?

歪着脖子看,电脑倒过来看,一个动画能给你带来的功能,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B:
那再换一个思路,用活塞式平推,曲柄连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再换一个思路,用活塞式平推,曲柄连杆呢

曲柄滑块每推一个电机要转一圈,而这个只需要90度,如果对产能上限有要求的话,这个是个更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柄滑块每推一个电机要转一圈,而这个只需要90度,如果对产能上限有要求的话,这个是个更好的选择

所谓的一圈还是四分之一圈只是电机转速问题而已

网友(点评):
如果产能要求每分钟250个,那就是一分钟转250圈,对于伺服3000转来说,算上10:1减速机,当然不是什么问题是这个结构不是我画的,别人已经成型的结构,这一改可麻烦大了,老板估计不乐意 但是结构不是我设计的,

网友:
头部简易将接触点放在中线偏上位置,具体形状可以在三维中将零件移动位置多取一些点计算出相近的位置,感觉头部曲线应该是近似圆弧的曲线,而不是直线

网友(点评):
我做了模拟,最后弄个汤勺形状。。

网友:
不是改叶片的轨迹,而是改叶片的形状,简单来说,就是把叶片的外端往外折一下,就可以直接用了吧。

我说过歪着脖子看就有了。动画中,正北到东北那个部位,不就是你想要的吗?那么大转角范围内,叶片的角度几乎没有变化。

不要只看叶片本身,你应该看和叶片呈某个角度的某个面是否可以拿来用。。。

参考这些动画,看的时候得思维灵活一些。

哈哈,出个题:三点水加来,念LAI,那,三点水加去,怎么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