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延时继电器

楼主(2017-07-13):
2份图,断电延时继电器,通电时触点怎么动作,断电时,触点怎么动作

网友A:
左边断电延时   右边得电延时吧

网友(点评):
两个都是通电延时常开。

网友(点评):
两个都是通电延时,前者常开后者常闭。

网友:
一个是常闭,一个是常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断电延时   右边得电延时吧

左边  线圈通电,瞬时闭合 ;  线圈断电延时断开
右边   线圈通电 瞬时断开 ; 线圈断电 延时闭合.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应该是正解

网友:
延时继电器就是通电时候他会延长一段时间闭合,断电时候延长一段时间断开就是这样。

楼主:
烦请一知半解的不要误导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