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热均匀性测量

楼主(2017-07-13):
要对一个150*150mm的平板测量其被加热后的热均匀性,有什么成本低的方法吗?ps之前试了用手持红外测温仪测平面上九点的温度,效果很差,谢谢

楼主:
厚度10mm左右,铝板

网友:
红外测温就是最简便的方法,效果不好是灵敏度不够。

网友:
楼主指的效果很差指什么?9点数量不够应该可以增加被测点的数量,热分布跟你加热的位置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仪啊 手持就行 精度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