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2017-07-13):
昨天看到一个角接触球轴承型号IS-7317ACM,不知前缀IS代表什么意思?请问这个轴承型号,属于角接触球轴承的7系列吗?还是其他什么类型?

网友:
IS一般是指国际认证标准,7317ACM与7317AC是同一种类型同一型号的轴承,区别在于7312ACM的保持器是黄铜的,而7312AC的保持器是胶木的

网友:
不是角接触球轴承的7系列而是7就代表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A:
http://www.doc88.com/p-6807795342001.html这有国标规定,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oc88.com/p-6807795342001.html这有国标规定,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