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机器人压力传感器吗?求介绍抛光用

楼主(2017-07-13):
有人用过机器人压力传感器吗?求介绍抛光用

网友:
ACF这种主动接触传感补偿执行器相似的么?
前段时间我公司一个项目用过。
还是说其他的传感器,我们公司现在也正想了解这一块。

网友:
楼主提问不明确。

网友A:
起码要说明抛光的产品和要求,抛光轮一般是柔性的,自身就能自动调节一定接触压力。
下面的工具就是上面兄弟提到的ACF,价太高,土豪随意。

网友:
只能说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要说明抛光的产品和要求,抛光轮一般是柔性的,自身就能自动调节一定接触压力。
下面的工具就是上面兄 ...

水龙头砂带抛光,百度下就知道,这种ACF价钱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