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只用磁性开关定气缸任意启停位置行吗?

楼主(2017-07-13):
(图片)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如果有负载且值大到能控制空气弹性是可以的。设计上不建议直接用磁性开关。

网友:
理论上功能能实现,但实际上存在危险。如果磁感应器松动的话,就会出现位置偏差问题。最好有挡块

楼主:
这是德国韦勒制刷设备的照片,此气缸用来确定毛刷丝的送出长度(右边棕色管内即毛刷丝),感觉气缸活塞两端都不靠近缓冲,这长度尺寸怎么准确

网友:
取决与定位精度。

网友:
关键在于能不能达到你使用要求

网友:
按照我的经验,普通气缸上面的磁开关只能起到检测作用,不能起到控制作用。楼主看看此气缸负载有没有定位块。

网友(点评):
这气缸装有3个磁性开关,磁性开关安装位上面还装刻度标尺,从来没有这样用过气缸,下星期约FESTO的技术支持来问问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样定位气缸的任意位置是否要求准确,靠磁性开关与磁环定位会产生较大的误差,若是升降位置精度要求高的时候不建议使用,本人以前也这么试过,磁性开关位置被调坏了~

网友(点评):
这照片拍的是一台德国进口设备,问题是我不这样做也没有位置增加其它限位装置

网友(点评):
这个跟气缸的速度也有一定关系,如果用调速阀把速度减低,定位精度理论上会好一些,速度快的话,定位精度必定不是很好。除非有其他控制机构。看具体应用场合吧。

网友:
一般磁性开关只是传感器作用吧,精确定位都需要加定位快的,反正我之前做非标的。

补充内容 (2017-8-1 18:07):
那可以咨询下韦勒的工程师问下这样设计的原因么?

网友(点评):
通常是要加定位块的,所以看到这种结构有点奇怪,而且这是德国韦勒制刷设备定型产品,不是随便发挥的,FESTO技术支持看过后说这样定位精度在3毫米内,最好不要长期这样使用

网友(2017-09-01):
不是锁紧气缸吗

网友(2017-10-21):
楼主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中封电磁阀+带锁气缸可以实现中间停滞,但是这个位置不是很准。

网友:
只能粗停吧

网友(2018-02-08):
可能是多位置气缸吧,可以走多个位置

网友(2018-03-12):
有种尾部加限位螺母块的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