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线连接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7-13):
虚线连接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机械互锁

网友:
SB1和SB2这两个按钮,都带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SB1常开触点的出线端接到SB2常闭触点的进线端。SB2常开触点的出线端接到SB1常闭触点的进线端面。两者产生互锁关系。

楼主:
是如何动作的

网友:
相关联动的

网友:
机械结构上是联动的~~~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