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改钻上的空压机如何固定

楼主(2017-07-13):
挖改钻上面的空压机怎么固定在挖机上合适呢?有好的建议没?

网友:
1,这主要取决与你的空压机动力源是从柴油机上直接取,还是从液压系统上取。
2,从液压系统上取安装位置就能随意的多了,转台上找个合适的地方螺钉固定就行。
3,前者要受限的多,结构也会复杂不建议。

网友:
市面上常见的挖改钻使用液压凿岩机的比较多,建议用液压系统、

网友:
建议增加一块固定过渡板,空压机固定在其上,过渡板与挖改钻上焊起来~

网友:
装在座位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