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意思的题目,微积分的力量

楼主(2017-07-13):
        题目其实比较常见,和机械中的某些概念也有互通之处,大家画图累了不妨做一下换换脑子。

      非洲草原上有一条南北向笔直的河,一只羚羊在河边喝水,其身后距离为L处有一只虎视眈眈的狮子。某时刻羚羊发现了狮子,立刻以速度v向北奔跑,狮子迅速以速度2v奋起追击,方向始终对准羚羊,试问狮子经过多长时间能够追上羚羊?要求画出羚羊和狮子的动态行进轨迹。

      晚上回去把我的解法贴出来

网友A:
难道不是t=L/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t=L/V?

逃跑的方位你没搞清楚

网友:
别最后来个冷笑话就行

网友:
永远追不上的

网友(点评):
能追的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逃跑的方位你没搞清楚

好吧,看来这个身后是东西向的了

网友:
近乎于一条曲线,无限接近于0点

网友(点评):
不是无限接近,而是能够da dao

网友:
很明显要用微积分的知识

网友:
数学的力量是强大的~

网友:
狮子运动轨迹的切线方向一直指向羚羊。

网友:
导弹的模型。

网友:
这个应是一个二阶非线性微分方程,可转化为一阶方程,并且存在解析解,甚至是显函数表示的。

网友(点评):
大侠不妨解一下,可以借助数学软件

网友(点评):
不好解,说错了。

网友(点评):
可以解的,并且确实存在解析解,回去我发动态图

网友:
结果是(2/3L-2)* 根号L?

网友(点评):
不验算了 对错随缘哈哈

网友(点评):
应该是错了

网友(点评):
斜率导数一个方程,曲线积分长度一个两杯关系 思路对吧

网友(点评):
思路是对的

网友(点评):
(。・∀・)ノ゙嗨 还是数学功底差 没算对...

网友:
dy/dt=2v* (L-y)/√[(〖(L-y)〗^2+〖(Vt)〗^2 )],当t=0,y=0;解这个方程y=L,就得出时间。有没有解析解不知道,但我们是工程师,数值解法搞定

楼主:
解析解为:

下面动画为L=100,v=1的情况:
表达式为:

因为x值为(-100,0),所以表达式中会有个i,
按F5刷新一下看动画,

网友:
转化为极坐标是否可行,好像求导变换蛮复杂,可能真要Maple才行。

网友:
试着解一下

楼主:
我的解法:

网友:
回去翻书,网搜,找到有关资料,复习了一下。
抄作业如下:

动图, 俺就不会画了。。。

网友(点评):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网友:
昨晚一犯困,没算时间,如果是考试, 又得丢分。

狮子确实是花了同样的时间,跑了两倍的路程。

没办法,都是为了活命。
阿弥陀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析解为:

那最后这个题的答案是多少啊,方便把动图的代码贴出来嘛

网友(点评):
动图前面楼层已经贴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解法:

能详细点吗?

网友(点评):
解法基本和@动静之机一样,只是坐标系选择不同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最后这个题的答案是多少啊,方便把动图的代码贴出来嘛

恩,有看到,那个动图是用Mathematica做出来的吧,想看看代码可以嘛

网友(点评):
晚上回去发吧,最近回去都没时间打开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析解为:

能把动图的代码发一下么,应该是mathematic吧

网友:
求mathematic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有看到,那个动图是用Mathematica做出来的吧,想看看代码可以嘛

K = DSolve[{-V/(x*f''[x])*Sqrt[1 + f'[x]^2] == 2*V, f[-L] == 0,
    f'[-L] == 0}, {f[x]}, x];
M = K /. {V -> 1, L -> 100};
Manipulate[
 Plot[M[[2, 1, 2]], {x, -100, 0},
pilog -> {PointSize[0.01], Black,
    Point[{{a, M[[2, 1, 2]] /. x -> a}, {0,
       M[[2, 1, 2]] - x*D[M[[2, 1, 2]], x] /. x -> a}}], Red, Dashed,
    Line[{{a, M[[2, 1, 2]] /. x -> a}, {0,
       M[[2, 1, 2]] - x*D[M[[2, 1, 2]], x] /. x -> a}}]}], {a, -100,
  0}]
Export["1.gif",
 Table[Plot[M[[2, 1, 2]], {x, -100, 0},
   Epilog -> {PointSize[0.01], Black,
     Point[{{a, M[[2, 1, 2]] /. x -> a}, {0,
        M[[2, 1, 2]] - x*D[M[[2, 1, 2]], x] /. x -> a}}], Red, Dashed,
      Line[{{a, M[[2, 1, 2]] /. x -> a}, {0,
        M[[2, 1, 2]] - x*D[M[[2, 1, 2]], x] /. x -> a}}]}], {a,
   Join[Range[-100, -1], {-0.0001}]}]]

网友:
太好了,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不是很懂你们,也许是我太傻,我这么看:
狮子位于0,
 羊位于L
羊最终被抓的路程为S1
 狮子最终路程为S1+L
S1=Vt
 S1+L=2Vt
 可以得知L=VT

然后画位移与时间的方程图,是两条相交的直线。然后还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