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加油——运动机构看不懂

楼主(2017-07-13):
弯曲,定位,看不懂!

网友:
每一节有独立的动力,有系统控制,费斯托有一款象鼻仿生机器人,原理我估计类似吧

网友(点评):
是的,我第一感觉也是想到费斯托那款

网友:
感觉重点还是传感控制

网友:
我感觉像是电动汽车的自动充电设备,如果使用油管的话弯折性会差些

网友:
头部有摄像头

网友:
车是特斯拉 应该是自动充电装置

网友:
这种我之前看到过,每个关机都能柔性运动~

网友:
看样子像是充电,不像加油,先是充电口打开,有灯亮,应该另一端充电的机械臂可以检测到,让我想到了卫星对接,,,只能说太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