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爪的各个尺寸怎么计算

楼主(2017-07-13):
只有这两张图片,夹爪的各个尺寸怎么计算,求大侠不吝赐教

夹爪模型

夹爪模型

网友A:
先计算出两边连杆的比例关系,然后选择啮合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计算出两边连杆的比例关系,然后选择啮合齿轮。

我是刚入行,麻烦你解释的清楚一点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刚入行,麻烦你解释的清楚一点好吗

先别管比例,把夹紧工件的方向、位置、尺寸等等因素都确定了。然后根据需求把夹紧动作行程确定了。接着画原理图确定动作。然后才是围绕这些依次确认各杆件长度,原动机驱动角度等等。一定得由内向外设计。

网友:
直接上气爪或者电爪,省事

网友C:
这个需要用仿真模拟的

网友:
刚入行就是要把这个弄清楚,不断积累。

网友:
mark一下,明天试着算一下再回来。希望能看到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别管比例,把夹紧工件的方向、位置、尺寸等等因素都确定了。然后根据需求把夹紧动作行程确定了。接着画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用仿真模拟的

能推荐一下好用的仿真模拟的软件吗?

网友(点评):
软件Matlab可以仿真

网友D:
今天上班中午空闲时间算了一下。如果非要按图中结构的话,可将其简化为四杆运动机构来设计。具体过程可以看图,因为不知道还有什么要求,就按假设来算,如果有具体的要求加上会更精确。用ug进行了一下仿真,完全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D:
上面回答中知道bcf杆长,其他通过比例可以算的。至于题主说的仿真软件,很多都可以。平时用的ug。sw的运动仿真模块完全可以满足日常需求的。私以为题主发的这种机构要夹紧的话因为大齿轮根本转不了一周。必须配减速器,伺服电机或者是电机编码器制动器。成本比较高不说且力的转化效率也低。觉得楼上说的气动或者液压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上班中午空闲时间算了一下。如果非要按图中结构的话,可将其简化为四杆运动机构来设计。具体过程可以看 ...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回答中知道bcf杆长,其他通过比例可以算的。至于题主说的仿真软件,很多都可以。平时用的ug。sw的运动 ...

我在其他网站上看到的,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刚入行,好多东西要学,谢谢啊

网友:
平面运动几何,把点坐标跟压力角算好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9-10-08):
果然还是大咖多呀!值得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