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打磨平面的设备

楼主(2017-07-13):
        求一种打磨平面的设备,用于打磨钢铁表面,面积在3米×3m左右。像角磨机那样,但是角磨机打磨平面操作难,操作不好有很多小坑,希望打磨后基本能达到Ra6.3。请大神支支招。

网友:
自制一台啊

网友:
这种非标打磨机其实都可以自制的`1

网友:
仿建工队那个打磨地面的动作,做一款非标吧

网友:
以角磨机为打磨工具,做一个可以平行移动的架子,保证角磨机和工件表面平行移动即可

网友:
赞同砂带机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纯手工的,可能平面度不一定可以

你可以自己改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