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后如何加工

楼主(2017-07-13):
板子精度要求很高,上面有很多H7小孔,大概5mm,尺寸未定。上下两面要平,得用加工中心做。需要耐磨,防锈。就考虑镀铬。如果镀铬的话,会加厚吗,加厚均匀吗,需不需要精加工。这个没见过,不懂
我最开始考虑的是45钢调质后精加工,然后发蓝。虽然说板是有摩擦,但是频率很低,接触应力很小,是两块板相对滑动,两块板也很轻,对表面硬度几乎没要求吧。

网友:
镀硬铬一般厚度为0.05-0.15mm左右,镀前加工留有余量,镀铬后上磨床磨至尺寸。

网友(点评):
镀铬后磨会不会破坏镀层

网友(点评):
不会,算好余量就可以。

网友:
一般有配合的孔在镀铬时封住不让其镀铬,如果一定要镀铬,那就要镀后磨削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
只能加工中心铣了

网友:
镀铬时候可以要求厚度。如果平面度要求很高,可以镀铬完后再磨。不过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板子相对运动不频繁的话,用发蓝处理应该成本更低。看你实际应用的情况了。

网友:
镀络后,工件表面不会很平整的

网友:
镀铬后表面需要抛光的,镀铬后很难加工的,要考虑镀铬之前加工好,调整下工艺吧

网友:
会加厚一点点。可以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