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缸加私服丝杆的机构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这样组合?

楼主(2017-07-13):
      如图一个主轴上方是气缸,但气缸与主轴的连接板又连接到了一组模组上,看资料是伺服驱动。求大神告知这样做的用以是什么。
      以下是我理解的观点:
      这样做是为了控制气缸的伸出量,看着图纸上的气缸缸径比较大,如果直接用私服驱动主轴的话要求私服的功率很大,为了降低成本采用这种方式。气缸只管出力,伺服来控制气缸的升去量,当达到位置时私服刹车锁定位置。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一定要用伺服电机吧,编码器加制动器不就可以了吗。求那位大大帮忙解惑。
      谢谢!
      小帅

补充内容 (2017-7-15 08:04):

谢谢大神们的解惑,受教了。还有几个疑问。这个机构确实是一个冲压机构,这个机构在下降的一个位置时需要停止,调整机构需要调整上下工件的同心度(盖子在这个机构的冲头上,壳体在下面的固定端)前面没说清不好...

补充内容 (2017-7-15 08:08):
意思,我大概估算的冲头重量在10KG左右,按平衡缸来说现在选个的气缸是不是太大了(现在的缸径是80)。还有一点想不通如果是为了平衡冲头重力而做这个机构,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冲头减轻,用丝杆直接驱动冲头,这样

补充内容 (2017-7-15 08:10):
这样不是机构更简单。还是说像前面有位大神说的这样做可以增加惯量,从而实现冲压(这点我还没想明白惯量为什么会变大)。又或是在冲压前的某一个位置卸掉冲头的平衡气压,这样冲压就能利用到冲头的自重。求大神

补充内容 (2017-7-15 08:10):
求大神们帮忙解惑下,这个冲头为什么要做这么重却又要平衡掉这个重力咧。

网友:
导向作用+附加力。

网友:
很常见的结构,很多机床Z轴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平衡重力负载,减小电机容量,但是会使系统惯量增大

网友(点评):
请教下大神,怎么平衡重力负载的,没太想明白,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A:
楼上大神都说了,平衡缸,
楼主需要知道的是平衡气缸都是单作用气缸,看看下面链接介绍应该清楚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f9915e3fda38376bae1faee0.html

网友:
平衡缸 谢谢大家,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大神都说了,平衡缸,
楼主需要知道的是平衡气缸都是单作用气缸,看看下面链接介绍应该清楚了
https: ...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B:
气缸是不是只是在电机丝杆向下移动到位时通气压紧。完成动作后,气缸放气电机丝杠向上复位。看图片电机比较小,气缸比较大,不太可能丝杠停任意位置,气缸出力。个人感觉应该是有多款产品高度不一致,伺服负责定位气缸压紧!

网友:
受教了,那我有个疑问,平衡缸使用过程中是否需要接气使用?

网友(点评):
不接气怎么平衡重量啊,只是气是不稳定的,所以很多平衡缸不用气缸

网友(点评):
没有气就没有力,肯定需要接气。

网友(点评):
平衡杠一般是液氮的

网友(点评):
239大侠,你说的液氮是不是模具中用的氮气缸?

网友:
这是比较常见的结构吧,平衡

网友:
水太深,到了一定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了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解惑,受教了。还有几个疑问。这个机构确实是一个冲压机构,这个机构在下降的一个位置时需要停止,调整机构需要调整上下工件的同心度(盖子在这个机构的冲头上,壳体在下面的固定端)前面没说清不好意思,我大概估算的冲头重量在10KG左右,按平衡缸来说现在选个的气缸是不是太大了(现在的缸径是80)。还有一点想不通如果是为了平衡冲头重力而做这个机构,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冲头减轻,用丝杆直接驱动冲头,这样不是机构更简单。还是说像前面有位大神说的这样做可以增加惯量,从而实现冲压(这点我还没想明白惯量为什么会变大)。又或是在冲压前的某一个位置卸掉冲头的平衡气压,这样冲压就能利用到冲头的自重。求大神们帮忙解惑下,这个冲头为什么要做这么重却又要平衡掉这个重力咧。
谢谢所有大神们的解惑
一个设计小白  小帅

网友C:
看图好奇怪,它只是画在电脑上,并不是在实际用的产品,肯定的是电机不是伺服电机而是步进电机,结构不一定对。不知道楼主的图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好奇怪,它只是画在电脑上,并不是在实际用的产品,肯定的是电机不是伺服电机而是步进电机,结构不一定 ...

图是我自己画的,的机构是在别的设备上看到的。有点想不通所以画出来大家讨论下。电机是400W伺服电机这个不用质疑的。

网友(点评):
你见过伺服电机只有一组线的吗?

网友:
这不是机床平衡缸么,不仅有气缸,还有液压缸,有的还是双液压缸,还有的带蓄能器使用。还有后面吊配重使用的。

网友:
学习了,还是第一次知道平衡缸这个概念

网友:
气缸 行程做重复定位精度不是很高或者气缸是压紧作用,伺服肯定是有精度的,

网友:
是平衡缸,结构挺新颖。

网友:
这个应该算不上是平衡缸
平衡缸的核心功能是平衡Z轴滑箱的巨大重量用的,避免在上升阶段重量过大,需要过大的伺服电机拖动,且易大幅度降低运动精度
这个机构,重量能有多大?才400W电机!这支缸主要是用来放大工作力用的

网友(点评):
楼主看样子画的,拍个图片看实际就更好分析了

网友:
而且这个结构,必须在丝杠上加传感器,工作轴没有工作力时,气缸加压,会增加反向负荷,减小丝杠寿命,所以,最好是传感器感应到力的时候,气压加上去才好

网友:
呵呵,果然江山带有人才出啊,这种方法果然有点看头

网友:
有助于飞轮能量的迅速恢复。有了平衡器,使滑块上下运动的力基本相等,负载一样,不会出现滑块向下运动很轻松,向上运动很费力的情况,那么运动就会很平稳,各种冲击都降低。同时当滑块向上运动时,也不需要消耗很大的功率。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这个丝杆就是取代配重快的吗?

网友:
重力补偿

网友:
个人感觉是伺服带动冲头定位到工件上,气缸再出力冲压工件,气缸用的是三位五通中泄式电磁阀控制,气缸才是冲压的主要出力部件

网友:
冲压的什么零件,面积多大,伺服导程多少的,都说说。然后大家再猜才比较靠谱

网友:
刚刚在公众号看到的 特意进来学习下 没见个这样的设计 气缸那么大径 这么小的伺服能控制得住吗(假如气缸没到位 伺服器到位了 想让气缸停下来) 会不会伺服很容易被气缸整坏啊  -----小白一个 请大神赐教

网友(2017-09-07):
这个应该与工艺有关系?看你整个流程怎样工作,简单的加压,还是复杂的
最好有原设备的照片,这个只是借鉴原机结构,还是完全仿制,行业不同可能会出大问题,担心丝杆会出问题

网友:
没见运行模式,不好说

网友:
赞同23L的观点

网友:
伺服的作用是控制定位精度的,平衡缸的作用只是在上升的时候平衡一部分模具的重量,减轻伺服的功耗

网友(2017-11-01):
谢谢大家讲解,学习了

网友:
明显气缸是冲压的动力,伺服电机只是定位作用,用以适应不同高度产品,气缸与冲头之间是没有连接的

网友(点评):
感觉这么大的气缸,丝杆定位能承受这么大的冲击吗?感觉有点难。

网友:
知道为什么了吗

楼主:
项目停了,等以后做出来在分享给大家。

网友(2018-01-27):
虽看不懂,但谢谢分享

网友(2018-03-08):
伺服起到辅助定位作用 不起冲压作用的 伺服带动冲压组件同心度校准 然后气缸通气冲压工件  用伺服的原因是防止气缸直接冲下来压坏工件 个人理解

网友:
不知如何平衡,我去问问度娘

网友(2018-05-07):
引用 网友B:
气缸是不是只是在电机丝杆向下移动到位时通气压紧。完成动作后,气缸放气电机丝杠向上复位。看图片电机比较 ...

这个应用环境,这个解释应该是正解!

网友:
应该是需要做成通用性,气缸行程有限,那么增加一个伺服电机进行高度调节

网友:
如果是起夹紧作用,那么气缸可以固定在滑块上?
似乎起平衡杠的作用?冲头做得重,是利用冲击力,用平衡缸减少提升的时候所需的力矩?

网友:
想想又感觉不对,既然是简易冲床,对位置又没有精度,为什么要用丝杠和伺服电机呢?直接用气缸不就好了吗?

网友(2018-07-04):
学习到了,大型冲压上用到的。

网友(2018-10-19):
平衡缸 学习了

网友(2019-04-17):
感谢发帖学习了~!

网友:
这种仅仅是保持平衡吗?

网友D:
还是不明白 伺服将冲头定位准确后  气缸通气加压之后 伺服丝杆模组是和气缸一起向下运动吗  气缸缸径这么大 不会弄坏伺服丝杆模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明白 伺服将冲头定位准确后  气缸通气加压之后 伺服丝杆模组是和气缸一起向下运动吗  气缸缸径这么大 ...

如果是平衡缸的话气缸下压时气缸是不出力的,上升时输入一定的气压平衡掉冲头的自重。我也不知道这个用法,项目后来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