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结构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7-07-13):
       工作一年多了。多以机构设计为主。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缝纫机的动画,想自己把这个缝纫机做出来。机构部分还好说,可是到了机构部分该怎么样规划,支撑点、螺钉口等等毫无头绪。请教各位大神在设计如图所示的部分的时候,你们的步骤是什么?怎么样一步一步完成图片所示的结构呢?

网友:
原理弄清楚了,如果是非标设计,可以先任意发挥出草图,然后推土式整体改进。到那时有问题上来交流就是

网友:
结构设计出来了,基本上成功大半了;然后你需要知道机构的动作运动方式,各零部件的功能,主要精密零部件得固定方式等等。其实你模仿不用什么都做成一样,功能达到就好了~

网友:
原理,实现方式,拼积木
我基本上就是这个过程

网友:
先确认一个中心点,然后发散性设计。

网友:
缝纫机看似简单,但是所有原理都摸清楚没做过的人恐怕不容易,摸清所有原理作用后下手成功率就大幅度提升,有一个小细节没想明白或许就等于死翘翘=垃圾的设计。

网友:
原理摸清,机械原理搞懂,再把重要的机构都设计出来,最后设计壳子外形

楼主:
好的。楼上朋友的意见我都认真思考。试试如果有不懂得再回来问。谢谢你们

网友:
先将机构原理搞明白,然后转化为结构部件,再根据轮廓创建外壳。

网友:
功能,动作决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