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度转弯机电机怎么计算

楼主(2017-07-13):
90度转弯机电机怎么计算?滚筒按用大头算,还是小头?或者取中间值

网友:
按中间值算,不过要乘以比直线输送机更大的安全系数,一般乘以3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90度转弯机,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
看别人负载五六十公斤 ,功率基本都是400w左右

网友A:
你这个转弯是直得减速机是直角式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转弯是直得减速机是直角式得吧?

楼主说的是转弯皮带线,滚轮是有锥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转弯皮带线,滚轮是有锥度的

好的,受教了

楼主:
对了,像我这种跨度3M的转弯皮带,有必要弄个拖辊吗?非输送面

楼主:
就是图中红色的托辊,线速度不同,感觉这样设计有点问题,不用加托辊,还是直接装几个轮子下面支撑下?转弯外半径2300左右

网友:
我刚好也有点困惑  这种90度转弯机是怎么传动的 皮带?链条? 转弯处怎么处理的?  不会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