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刹车器的选择

楼主(2017-07-13):
我设计了一个蒸汽箱,里面通蒸汽,用于硫化蒸箱里的塑胶产品。每个模具重量为1吨。假设提升力为50000N,链轮钣金为0.13m,那么扭矩为6500N*m。摩擦力为50000N。我准备在马达传动到链轮的地方加刹车器,但是感觉这么大的摩擦力,不知道用什么类型的刹车器好。请大神指点一下。
抬升模具的电机准备用3.7kw的齿轮减速电机。减速比100;1。两边都有,共两个电机。配变频器,可能要加PLC,加编码器。或者用限位开关定位。问题是,抬升后,如果不刹车,很有可能会下落。

网友A:
汽车用鼓式石棉刹车片,缓降方式制动,

网友:
有标准件卖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用电动的,叫电磁刹,也有液压的装在减速机的联轴器上,通电打开,断电抱死

网友(点评):
装在减速机输入轴的联轴器上

楼主:
请问标准件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用鼓式石棉刹车片,缓降方式制动,

现在我在减速电机后面加刹车器,减速比有100.放大10呗,普通刹车器应该也够用了吧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电机可选带刹车的啊,都不用自己加

网友B:
你牛,不用丝杠升降用链条拉而且还很重,这设计我给59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在减速电机后面加刹车器,减速比有100.放大10呗,普通刹车器应该也够用了吧

这个我不动力学分析,但是,你想一下就刹住,应该不靠谱,也就是递减式减速,这样对设备自身也好点,制动力如果担心小了,试着增加制动鼓和制动片的接触面积。改液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牛,不用丝杠升降用链条拉而且还很重,这设计我给59分

考虑过地形空间,成本,用丝杆,那不是往地下打2米多的洞,太麻烦了,想了一下,这个方案可行就用

网友:
电磁刹车可以达得到作用,但是我怕相配的电磁刹车机构很庞大,可以在网上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