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的小技巧

楼主(2017-07-13):
     1.钻孔前,必须先将工件端面车平,中心处不允许有凸台,否则钻头不能自动定心,会使钻头折断。
     2.当钻头将要穿透工件时,由于钻头横刃首先穿出,因此轴向阻力大减。所以这时进给速度必须减慢,否则钻头容易被工件卡死,造成锥柄在尾座套筒内打滑,损坏锥柄和锥孔。
     3.钻小孔或钻较深孔时,由于切屑不易排出,必须经常退出钻头排屑,否则容易因切屑堵塞而使钻头“咬死”或折断。
     4.钻小孔时,转速应选得快一些,否则钻削时抗力大,容易产生孔位偏斜和钻头折断。
     5.精车内孔时,应保持刀刃锋利,否则容易产生让刀(因刀杆刚性差),把孔车成锥形。
     6.车平底孔时,刀尖必须严格对准工件旋转中心,否则底平面无法车平。
     7.用塞规测量孔径时,应保持孔壁清洁,否则会影响塞规测量。
     8.用塞规检查孔径时,塞规不能倾斜,以防造成孔小的错觉,把孔径车大。相反,孔径小的时候,不能用塞规硬塞,更不能用力敲击。

网友(点评):
你学习到什么了?和大家分享一下。说说,谢谢

网友(点评):
1.钻孔前,必须先将工件端面车平,中心处不允许有凸台,否则钻头不能自动定心,会使钻头折断。 2.当钻头将要穿透工件时,由于钻头横刃首先穿出,因此轴向阻力大减。所以这时进给速度必须减慢,否则钻头容易被

网友A:
老韩用的刀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韩用的刀都可以啊

我们用刀都是进口的居多

网友B:
‘ 2.当钻头将要穿透工件时,由于钻头横刃首先穿出,因此轴向阻力大减。所以这时进给速度必须减慢,否则钻头容易被工件卡死’

该怎么理解呢?
轴向阻力大减,该加速呀,首先钻头的强度是一定的,在正常钻孔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负载, 现在刚刚钻通工件时,负载会变小,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加速呢,这样是不是可以提升效率?(就是负载小了,我要快一点,负载变大了,钻头受不了,就慢一点)。那么现在为什么负载小了?反而要慢?这个逻辑暂时有点理不清?大侠能否说一下,谢谢

经验上看,出口处减速是对的,但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 2.当钻头将要穿透工件时,由于钻头横刃首先穿出,因此轴向阻力大减。所以这时进给速度必须减慢,否则钻 ...

钻头横刃钻出后,轴向的阻力会减小,因为轴向阻挡它前进的障碍变小了。这时,必须减慢速度,钻孔在横刃钻出的那一瞬间,孔于横刃接触的面是不平整的,如果这时加速钻孔,可能会导致钻头的横刃与某一个高点的吃刀量过大,卡住了,钻头会立即折断的,或者工件旋转,很危险,有空可是找个台钻试试,控制手速就可以理解其中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头横刃钻出后,轴向的阻力会减小,因为轴向阻挡它前进的障碍变小了。这时,必须减慢速度,钻孔在横刃钻 ...

那要是加工中心呢,他的进给是均匀的,也就是不管阻力大还是小,速度都不会变。匀速进给的话,怎么解释出口会对钻头有影响??手动那种小台钻确实会这样,阻力小了,在手动按压的前提下确实在出口的一瞬间速度会快,当然这是在不减小力的前提下。如果经验丰富的情况下,确实会手动控制出口速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钻头横刃钻出后,轴向的阻力会减小,因为轴向阻挡它前进的障碍变小了。这时,必须减慢速度,钻孔在横刃钻 ...

孔于横刃接触的面是不平整的,如果这时加速钻孔,可能会导致钻头的横刃与某一个高点的吃刀量过大,卡住了,钻头会立即折断的,

该怎么理解‘横刃与孔底的接触面是不平整的’??是钻孔时就会出现??还是马上出口了,就瞬间不平整了??

还有那个‘某一个高点’是怎么产生的??还是钻孔时就一直有高点?还是马上出口了, 高点就出来了??

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于横刃接触的面是不平整的,如果这时加速钻孔,可能会导致钻头的横刃与某一个高点的吃刀量过大,卡住了 ...

加工中心钻通孔的话,最好还是在快钻破的时候减慢进给速度,防止钻头折断有机会的话,层住可以仔细观察这种情况下钻断的钻头,会有发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钻通孔的话,最好还是在快钻破的时候减慢进给速度,防止钻头折断有机会的话,层住可以仔细观察这 ...

根据经验来讲减慢是合理的,但是原理并不是很清楚。到出口处负载小了,就直接说要减慢。。。。有点很难理解
逻辑有点跳跃的感觉,不是 ‘水到渠成’。

我不是和你抬杠就是想 讨论一下,仅此而已。我是理解不上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经验来讲减慢是合理的,但是原理并不是很清楚。到出口处负载小了,就直接说要减慢。。。。有点很难理 ...

语言描述可能不是很到位,如果有现场的实物来讲解的话,会比较直接互相交流是好事,很喜欢

网友(点评):
我好奇,学习到啥了?

网友(点评):
请问学习到什么了?谢谢

网友(点评):
学习了关于为什么快钻透时要放慢速度的理论解释

网友C(2017-11-28):
我觉得破孔时减速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要减少破孔后的毛刺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好使你的“感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破孔时减速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要减少破孔后的毛刺

是的,减速也是因为可能会折了刀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2.当钻头将要穿透工件时,由于钻头横刃首先穿出,因此轴向阻力大减。所以这时进给速度必须减慢,否则钻 ...

为什么呢就我个人十多年的经验来说,要过的时候为什么要减速呢,因为在打孔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力在里边,他会把钻头和丝杆等挤压在一起,形成一个力场,减速是为了让力场的力减少,防止击穿时形成一个突击力,让钻头卡在里边就是大力击破一半还有一半会卡在钻头螺旋里使其阻力大升,从而折断,这个观点从小钻头上有明显的表现,大钻头击穿时力量不足以刺破,很少发生。

楼主(2018-01-02):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呢就我个人十多年的经验来说,要过的时候为什么要减速呢,因为在打孔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力在里边,他 ...

钻头在孔低快钻头时是应该减慢的,太快会折断钻头的,以前钻头就因为这样折过的

网友:
孔加工技术+监控=完美组合
我们以前用ARTIS 但是推行效果不好,就深孔加工用,外铣等设备都停了(各种报警)
貌似在做监控的不是很多,诺顿,toolscop,artis,我就用过这些,
楼主有关于监控的信息可以分享哦,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请教,监控什么意思?是钻头在钻孔的时候监控轴向力和扭矩的吗? 超出设定值(厂家推荐值)就报警停止加工? 诺顿,,,,什么的是监控软件厂家吗???谢谢

网友:
朋友可以认识下?
13604092483

网友E(2019-01-14):
引用 网友B:
孔于横刃接触的面是不平整的,如果这时加速钻孔,可能会导致钻头的横刃与某一个高点的吃刀量过大,卡住了 ...

   钻孔时出口减速----可以这样理解:钻头在出口的时候横刃的作用没有了,那么这时候钻头相当于是扩孔,众所周知,钻头用于扩孔时,因为横刃没参与切削,无法定心,这时候降低进给速度是有必要的。
  是否可以解决你认为与这时切削力突然降低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的疑问?

网友(点评):
确实横刃出口一瞬间无法定心,可钻头韧带可以靠支撑孔壁“给”钻头一个导向作用。定不定心似乎用处不大了。 可以想象扩孔钻一直不定心,孔也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2019-03-21):
引用 网友B:
‘ 2.当钻头将要穿透工件时,由于钻头横刃首先穿出,因此轴向阻力大减。所以这时进给速度必须减慢,否则钻 ...

我的理解是:未钻通之前,钻头受到来自工件的轴向压力,弹性变形,横刃刚出去,轴向压力大减,钻头会反弹,造成出口进给变大,所以要相应的降低一些,但加工中心我觉得出口降速的少,除非是斜面或毛坯面

网友(点评):
大减?大概减少多少?20%?50%? 反弹的量是多少?0.005?0.01?0.05?

网友(点评):
慢慢聊就有点意思了,我仅仅是想把问题解释清楚,越辩越明。“明”了对大家都好。

网友(2019-08-29):
引用 网友B:
‘ 2.当钻头将要穿透工件时,由于钻头横刃首先穿出,因此轴向阻力大减。所以这时进给速度必须减慢,否则钻 ...

钻头出口肯定是减速啊

网友(点评):
根据经验是减速,这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要一个合理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呢就我个人十多年的经验来说,要过的时候为什么要减速呢,因为在打孔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力在里边,他 ...

‘形成一个力场’我觉得你可以媲美爱因斯坦,可以用场理论来解释钻孔现象,我理解不上去。手动小台钻确实在出口一瞬间钻头每转进给量增大,持续用力会导致小钻头的折断,可加工中心是匀速的,每转进给是均匀的,仅仅是钻头在出口一瞬间轴向力确实会减小。

这个轴向力减小怎么就对钻头产生不利影响了?还是不明白,希望越辩越明。共同进步。

网友(2019-12-18):
引用 网友E:
钻孔时出口减速----可以这样理解:钻头在出口的时候横刃的作用没有了,那么这时候钻头相当于是扩孔, ...

1.扩孔钻有底刃的,它是可以进行切削的,刃口处理的形式不一样, 2. 扩孔钻的强度比钻头要好很多

网友F:
怎么不用定心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用定心钻

定心钻在钻出来的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网友G(2020-03-23):
这针对的是两轴机床钻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针对的是两轴机床钻孔吗?

显然不是,是加工中心类钻斜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