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上做内螺纹加工,选择手工还是机床攻丝?

楼主(2017-07-14):
        在Q235-A上焊接件上做内螺纹加工M6M10M12M16M20,选择手工攻丝还是机床攻丝?          本人到制造厂监制,有18个大焊接件有大量内螺纹M6到M20。制造厂以机床上加工容易断丝锥为借口,决定全部手工攻丝。请问这个借口站得住吗?机床上加工内螺纹很容易断丝锥吗?

网友A:
是的啊,但工艺合理还是可以机攻

网友:
以机床上加工容易断丝锥为借口?那焊接前为什么不攻丝?
行为公差要求高位借口还能作为借口说说,但这样的话手动攻丝偏差也大

网友:
貌似站不住吧

网友B:
选择螺旋槽丝锥,还要看你的攻深,如果超过2倍径以上,机床容易断丝锥,还要具体看机床主轴功率,不过可以考虑摇臂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但工艺合理还是可以机攻

请问怎么判断工艺是否合理?

网友C:
一般焊接件上面是机床上打好底孔,手工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螺旋槽丝锥,还要看你的攻深,如果超过2倍径以上,机床容易断丝锥,还要具体看机床主轴功率,不过可以 ...

孔深超过2倍螺纹直径便不能机攻,要考虑摇臂钻,最后考虑手工。对吧?

请问摇臂钻是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螺旋槽丝锥,还要看你的攻深,如果超过2倍径以上,机床容易断丝锥,还要具体看机床主轴功率,不过可以 ...

超过2倍螺纹直径的内螺纹,机攻有困难,优先选用摇臂钻,其次选择手攻。对吗?

请问您说的摇臂钻是一种便携式工具,能攻2倍以上螺纹直径的内螺纹吗?

楼主:
sorry,手机出bug了,发了好几遍一样的

楼主:
不好意思,手机出bug了,发了好几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焊接件上面是机床上打好底孔,手工攻丝

该厂采用的正是这种做法

网友:
高级一点的厂家有快换机攻夹头,应该没多大问题,手工的毛病就在于不能保证螺纹的垂直度,基本上多多少少都有点偏还是在打孔时在床子上攻几扣再用手工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该厂采用的正是这种做法

攻丝不比打孔,速度快不了,时不时还得反转退出来倒丝,所以厂家肯定不会让攻丝占着机床的,机床的工时多贵啊。相对来说人工便宜多,加工厂专门安排一个人攻丝,一个小时才20块左右,机床还可以干别的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过2倍螺纹直径的内螺纹,机攻有困难,优先选用摇臂钻,其次选择手攻。对吗?

请问您说的摇臂钻是一 ...

摇臂钻你百度下就知道了,还有浮动攻丝机移动起来比较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攻丝不比打孔,速度快不了,时不时还得反转退出来倒丝,所以厂家肯定不会让攻丝占着机床的,机床的工时多 ...

有道理,请问机床一个小时的成本大概多少钱?

网友(点评):
根据机床的型号一般在35小型设备-60大型设备,还要分精度,精度高的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臂钻你百度下就知道了,还有浮动攻丝机移动起来比较便携。

网友D:
加工成品相差很大,厂家当然用最便宜的方法加工。
手工攻丝质量肯定不如机床加工,就看你的质量标准了

网友:
你说的大焊接件,制造商说手动有道理,万一断了,你这么大工件如果取不出来,他们的损失就大了。不过手攻的通止规可以不能保证合格。

网友:
攻丝夹头配套钻床对工件进行攻丝,比手工好多了

网友:
攻丝机的扭矩调整,最好孔中心轴线打的垂直度好一点,采用三次攻丝,直接精攻 肯定会断,最好加上机油,攻丝机设定正反转退屑,不然会卡死。

网友:
机床攻丝时没有难度的,断丝锥是因为选用的台钻质量不好,手工攻丝,不仅累,而且效率也不高

网友:
无图无真相,只是说大焊件,具体什么东西,也没法想象,对吧,如果机床不碍事,那绝对机床优先,怕断丝锥,可以别到底啊,或用机床找正丝锥垂直,再手工也可,

网友:
这么多螺纹孔不会都在焊点上吧。不在焊点上的机攻,焊点上的只能手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成品相差很大,厂家当然用最便宜的方法加工。
手工攻丝质量肯定不如机床加工,就看你的质量标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成品相差很大,厂家当然用最便宜的方法加工。
手工攻丝质量肯定不如机床加工,就看你的质量标准了

是这个道理,谢谢支持

网友:
摇臂钻效率应该更加高,焊前加工好,焊接变形的焊后回牙,前提是孔距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