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件在负40度时候的性能

楼主(2017-07-14):
如题, 一些钢制的零件或者工装 在负40度情况下,会有力学性能的损失吗? 当然 变脆可能是必然的吧? 有懂得大侠 帮忙指点下? 或者是常温用的轴承在不做其他处理的情况下,会裂吗? 谢谢!

网友A:
零件说明书上一般都会写工作温度,不在范围内的情况下使用寿命和工况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说明书上一般都会写工作温度,不在范围内的情况下使用寿命和工况会有影响

嗯 就是咱们一般的 45 啦或者 235 345 什么的 。我担心会不会裂。这个怎么能确定啊 大侠?

网友B:
性能必然大打折扣,对应的数据得找手册

网友:
-40度都不能满足,也不能算是块钢了。。

你丢液氮里都不会裂的。

网友(点评):
就是使用的时候, 比如说板子要受压,或者震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必然大打折扣,对应的数据得找手册

大侠 什么手册啊?  我去找找!

网友(点评):
工业金属材料低温机械性能手册

网友:
采用液氮为冷却剂, 以无水乙醇为冷却介质。液氮和无水乙醇的适当调和达到所要求的试验。温度。测温使用低温酒精温度计。试样在冷却介质中保温15min。本试验分7 个试验温度。室温和零度不取过冷度, - 16 ℃和- 32 ℃取过冷度为2 ℃; - 48 ℃、- 64 ℃、- 80 ℃取过冷度为3 ℃。在JB-30A 型冲击试验机上进行系列冲击试验。每个试验温度用3 个冲击试样, 每次冲击,从低温槽中取出试样到冲断用时均不超过3s。 1.3 试验结果及分析
从室温开始, 选了7 个试验温度。所测试样的冲击功、冲击韧性值以及与之对应的试验温度、缺口处的截面积值见表。           各试验温度下的冲击功、冲击韧性值对照表 试样编号
试验温度/ ℃
缺口处截面积/ cm2 冲击功/ J
冲击韧性/ ( J·cm - 2)
17 18 0. 85 72. 81 85. 66 1 0 0. 866 63. 70 73. 56
8 - 16  0. 85 51. 25 60. 29
21 - 32 0. 85 40. 18 47. 27
13 - 48 0. 85 31. 16 36. 66
2 - 64 0. 85 20. 09 23. 52
20
- 80
0. 84
16. 66
19. 83
从室温开始,随着试验温度的下降, 断口形貌发生变化,表面无金属光泽的纤维状断口面积不断减少, 而位于中心, 齐平的、有金属光泽的结晶状断口面积不断增大。由实验数据可得,钢的冲击韧性随温度降低显著减小。所以钢的脆性增加。用能量法测其韧脆转变温度为 -48 ℃。
在处于韧性状态的材料中,裂纹的扩展必须有外力做功,如果外力停止做功,裂纹也就停止扩展。在处于脆性状态的材料中,裂纹的扩展几乎不需要外力做功,仅在裂纹起裂时,从拉应力场中释放出的弹性能可驱动裂纹极为迅速的扩展。

 var cpro_psid ="u2572954"; var cpro_pswidth =966; var cpro_psheight =120;

            20钢冲击韧性与实验温度的关系曲线 2.力学性能测试
    试件用20钢做成标准的拉伸试样,分别在0℃,-20℃,-40,-60℃等温度下分别测其各种力学性能 2.1  屈服强度和极限强度
钢材的屈服强度 和极限强度随温度的降低而提高,而且屈服强度的增大速度比极限强度 要快, 理论上, 钢材的断裂强度不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2.2  弹性模量E
在一定范围内, 钢材的弹性模量按指数规律单调变化,随着温度的降低, 钢材的弹性模量增大。但是对于常用的结构钢材, 从常温至- 50 ℃的范围内,弹性模量的变化很小, 只有20N/ mm2 左右, 对于实际结构的受力影响很小。 2.3  伸长率和截面收缩率
钢材的塑性通过伸长率 和断裂截面收缩率 两个指标反映出来, 这两个指标都可以在单轴拉伸试验中获得。随着温度的降低, 钢材的塑性下降。 除温度外,其他影响低温脆性的因素 1.材料性质
为提供钢结构构件较高的工作可靠度,除钢的强度保证外, 还应有较好的其他工作和工艺技术指标, 如焊接性能、抗脆性能和疲劳性能极限塑性和抗裂纹扩展性能等。材质对脆性破坏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钢材本身的塑性和韧性, 而它们又取决于钢的化学组成晶体结构以及冶炼方法。研究表明, 低合金钢的抗冷脆性能比低碳钢高。

网友:
要学会用百度,而不是论坛。
网友靠谱的少。。。

网友:
负40负下,钢会变得很脆,超过屈服强度得负载会导致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