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与同步带轮怎样固定好(轴材质45刚或不锈钢等)

楼主(2017-07-14):
       因工件磨损严重,需要设计更换材质,原轴与同步带轮(5M15齿,宽27)为数控仿形做出的一体式6061铝材,导致轴很容易磨损,想更换轴材质,但想不出有什么好的固定同步轮的方法,因为要求较高,长时间正反向运动,不允许轴与同步轮有间隙,导致精度不足,请大侠们指教一二,感谢!

网友A:
自己设计个胀套式同步带轮不就好了,简单实用,用1年都不会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个胀套式同步带轮不就好了,简单实用,用1年都不会松

谢谢!我也考虑过账套,但长度齿15 ,同步轮长度27,怕单边账套不好做也不牢固啊

网友B:
涨紧套,绝对OK....

网友C: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
互成90度顶丝两件,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涨紧套,绝对OK....

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
互成90度顶丝两件,也可以考虑。

谢啦~~

网友D:
楼主是哪里  我们公司是专业做同步带轮的厂家  希望能帮到你  QQ3039670933

网友:
如果结构允许的话,轴端面螺纹孔,用摩擦力夹紧同步带轮,顶丝结构弊端就是老松松松。。。。。。。。。。。。

网友E:
楼主的轴是多粗的呢?你这齿数15的5m齿型,节圆直径是23.89,很小的同步带轮。考虑用胀紧套的话,结构尺寸限制,只能用8X18,7X17,6.35X16,6X16,5X16等几个规格。

当然,18的存在涨不好的现象。
为了减小胀紧套的尺寸,可以选用非标的胀紧套,采用中心芯轴胀紧的方法。径向尺寸可以大大减小。

网友F:
旋转建议平键,轴向定位建议采用螺母垫片压紧

网友G:
同步带轮带顶丝  如果用键链接 会有间隙 ,或者用一个销子链接,轴怕磨损,就用
耐磨球墨铸铁

网友H:
试试增加一个键子如何

网友I:
订做带有涨紧套的同步轮,或者买标准同步轮自己加工锥度配账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轴是多粗的呢?你这齿数15的5m齿型,节圆直径是23.89,很小的同步带轮。考虑用胀紧套的话,结构尺寸 ...

非常感谢!怎么设计非标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订做带有涨紧套的同步轮,或者买标准同步轮自己加工锥度配账套

感谢,所以只能找厂商定做了,自己不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试增加一个键子如何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步带轮带顶丝  如果用键链接 会有间隙 ,或者用一个销子链接,轴怕磨损,就用
耐磨球墨铸铁

感谢,如果用销子穿过,销子时间长恐会脱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旋转建议平键,轴向定位建议采用螺母垫片压紧

感谢~有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哪里  我们公司是专业做同步带轮的厂家  希望能帮到你  QQ3039670933

厦门天马

网友:
标准的不行么?你轴是多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