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路径问题

楼主(2017-07-14):
显示路径问题

网友A:
我的16版本都有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6版本都有的呀!

你这16版的  能配合迈迪使用吗 (网上下载的免费的那种)

网友B:
我的14版没问题

网友C:
是否是界面设置问题(O_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4版没问题

恩  我同事的也是可以的   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是界面设置问题(O_O)?

应该是 !  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16版的  能配合迈迪使用吗 (网上下载的免费的那种)

16版,可以用迈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