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折弯位倒圆角如何处理

楼主(2017-07-14):
这个钣金件的折弯位倒圆角怎么处理好?
我用先将钣金件展平了,然后用圆锥曲线相切冲裁,切出圆角(因为圆角的话就超出了折弯区域),
跟着再倒C角,然后转角位就出现小平面了,折回后转角位的曲面情况更糟了,出现尖角面了
转STP后就破面了。。。
最后,我用的比较笨的办法,将有问题部分切掉,画线铺面做好了。
想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处理这类问题。
PS:贴图的顺序颠倒了

网友A:
好加工吗?

网友B:
那导出IGS格式试试看~

网友:
实在看不懂你要什么效果?

网友C:
用solidworks 试试

网友D:
楼主懂钣金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懂钣金工艺吗

我工艺上是冲裁,CNC倒角完,再折弯回去。
工艺上会有什么问题?
不是很懂,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olidworks 试试

公司不用SolidWorks的,而且我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加工吗?

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导出IGS格式试试看~

igs的也是破面,圆角位有尖角面

楼主:
最终发现将冲裁圆锥曲线改为R10圆角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2 n* [# `* d3 r+ E5 A转STP不会再有破面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