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设计方面的

楼主(2017-07-14):
       在下想设计一种简单的杠杆原理金属机构 怎么也想不出来 在这里想请教以下大神
       基本思路如图所示 (用画笔画的 勿见笑) A,C两点是最终支撑点 向下重力作用在B点 A,C中间 大致均分 ,A点可以围绕AC上任意一点转动大概20度左右,希望在转动过程中B点和C点尽量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随A点转动移动  AC可以断开  描述有点乱  请见谅

网友A:
太复杂了,没明白。
杠杆都是一个支点,2个支点的杠杆没用过
AC是什么,怎么还能断开?
描述清楚一点,要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没明白。
杠杆都是一个支点,2个支点的杠杆没用过
AC是什么,怎么还能断开?

好的 我再考虑一下再求助